[DCDC] DC-DC设计工具软件排行榜

楼主(2014-08-13):
常用DC-DC设计工具软件有哪些?请教了。
PI工具设计的电路是隔离了的。但输入电压高了。适合AC-DC电源
TI工具好像没有DC-DC隔离拓扑结构。只有共地的Buck电路。
请教各位大侠有设计隔离型的DC-DC电源(比如:输入24V输出5V)的工具软件吗?什么名称?先谢了。

网友A:
如果是反激你去下设计表格电压手工输入那种,屁挨的是固定选项,不太好。这种表格电源网世纪电源网大把,自己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