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 88v

楼主(2014-08-13):
  我是做硬件的,最近越到一问题,一直以来把atmega 88v的RST 悬空的,以前从来就没有出现过问题,不过最近换了一个做软件的,对不对就是我这样做要不得,硬要在上面外加一个RC,请问大侠们帮帮忙给点意见,atmega 88v的RST 能悬空吗?悬空有什么后果?拜谢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没有吗?

网友B:
单片机的复位脚是要有稳定电平的,悬空本来就是个不负责的设计,除非芯片特别要求要悬空

网友C:
楼主把AVR当成STC啦,我记得AVR都不能空

网友D:
设置合适的熔丝位是可以的,88允许将rst设为io,灵活运用才是关键,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E(2014-09-20):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AVR当成STC啦,我记得AVR都不能空

如果就是没有复位  AVR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就是没有复位  AVR也能正常工作

没有复位AVR是不能正常工作地

网友F:
设计时考虑全面一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