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tvp5150输出的图像有上下两个视频一样的

楼主(2014-08-13):
各位好:
       我在imx6q  安卓4.2.2 linux 3.0.35平台下面调试tvp5150,在ov5642摄像头驱动的代码上做相应的修改,现在可以输出图像,但就是有上下两个相同的画面,详见图片。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图片

图片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块板子?自己design还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块板子?自己design还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

自己设计的。开发板上没有tvp5150芯片的

网友B(2014-10-21):
你好,你的5150调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5150调好了吗?

调好了,

网友C(2015-04-17):
新手关注一下

网友D(2016-10-18):
你好,是如何处理?我也碰到这样问题

网友E:
关注一下

你好,我也在调试tvp5150,我看您是按照ov5642调试的,这个摄像头是csi的把,我的5150是csi的。您能不能写一个,移植tvp5150的大致更改。太感谢您了

网友F(2017-01-13):
极性是不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