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MAX232的供电电压

楼主(2014-08-13):
SP3232的供电电压是3.0-5.5V,与RS232接,电压低至2.7V。
我想和MAX232做个对比,可是查了一下资料,查不出MAX232的电压范围是多大。
我只知道5V是可以的。请高手指教,MAX232的供电电压范围是从几V到几V?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3.3V-5V都可以啊,5V比较常见...

电压拉低检测是否电路有错...

楼主:
谢谢!那MAX232和SP3232有什么区别?

网友B:
MAX232/SP232是5V的;
MAX3232/SP3232是3V的。

SPEX是MAX的代工厂,后来自己也出这款芯片了。

网友C:
MAX232是4.5~5.5V

网友D:
ST的芯片 RS232工作电压是: 4.5V ~ 5.5V

网友E:
如果你没有找到MAX232的工作电压范围,应该继续看数据手册,数据手册不可能没有电压范围的。

网友F:
-0.3V到6V

网友F:
这是手册上的截图: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0.3V还能正常工作吗?感觉不靠谱。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0.3V还能正常工作吗?感觉不靠谱。

那个是绝对最大参数,就是芯片不会烧掉的范围,要看工作电压范围Operation的参数,另外楼主不要去下国产的中文资料,都是歪的,去MAXIM找MAX232的英文原版来看,就知道了。MAX232是5V的,只有MAX3232才可以到3.3V

网友H:
有些在市场上买的MAX3232在3.3V下出错概率较大,5V时正常,软件一定要做好校验与纠错。

网友I:
供电电压datasheet上肯定有,3232在3.3V能工作,232在3.3V工作不了

网友J:
我用的时候基本上是
3232对应的是3V3的单片机
232对应的是5V的,最好不要混用

网友K:
我的MAX232直接带3.3V的单片机,232用5V供电,4.7K上拉,还好,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0.3V还能正常工作吗?感觉不靠谱。

没错啦,13l版主说的对,我的是芯片承受电压范围;
看了美信的产品介绍,232供电电压只说了5V:

而3232是 3.0-5.5V:

网友L(2015-01-13):
引用 网友K:
我的MAX232直接带3.3V的单片机,232用5V供电,4.7K上拉,还好,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

4.7k上拉怎么接?不接上拉直接这样接可不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L:
4.7k上拉怎么接?不接上拉直接这样接可不可以?

就是直接拉到232的电源+5伏,不接我没试过,由于一直没出过问题,那部分我也就没去改动了

网友M:
到原厂下个数据手册不就得了,清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