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芯 电源 共地

楼主(2014-08-13):
(无正文)

网友A:
所谓的“三线电源”指通过电源线使设备地接入大地,如果接地不良,有些设备会有很高的浮空电压,这时通讯时共地,如果此地不是良好接入大地的那个地,就有可能存在很高的共模电压,这就会影响到通讯的可靠性,严重时甚至无法通讯。解决办法是一方面要良好的将设备地可靠的接入大地,另一方面是选择合适的通讯方式和电路,在无法解决可靠接大地时抑制过高的共模电压。

网友B:
注意看是不是Y电容引起的,

网友C:
这就是传说中的两点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看是不是Y电容引起的,

详细说下。
设备A和B接到同一个排插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传说中的两点接地吧。

设备A和B接到同一个排插上面。

网友D:
建议设备的工作地应可靠接地,设备的浮地电压高的话,会影响通讯,甚至损坏通讯端口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