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cc1100和cc2500的区别

楼主(2014-08-13):
想问下,配置cc1100寄存器的函数可以用来配置cc2500吗,会不会频段超范围之类的,还是有什么冲突的吗,我网上找了很多cc2500的例程,只有cc1100的例程比较简单看得懂,有例程(收发模块)的可以发下我,感激不尽。

网友A:
不可以直接用cc1100寄存器的函数来配置cc2500,这两个芯片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频率也不同,具体可以对比两者的数据手册。
官网有例程的

网友B:
又是一个伸手党.
如果直接要代码, 最靠谱的办法是项目外包, 花钱买.
光 "感激不尽" 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