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读取打印机ATTINY45V芯片配置字问题。

楼主(2014-08-13):
用西尔特编程器580U读取打印机ATTINY45V芯片配置字,照例说这芯片应该加密了的,LB Mode应该是Lock Bit LB1LB2。还有熔丝位配置,有两种结果,怎么回事?是我测错了?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读两次的结果不一样吗

网友B:
加不加米熔丝位都可读出的,如果锁定位是ff恭喜你,你已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两次的结果不一样吗

是的。怎么回事呢?还有如果锁定位已经把芯片锁定了还能读取芯片的配置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不加米熔丝位都可读出的,如果锁定位是ff恭喜你,你已经**了

我不是做什么**的,只想得出里面的配置位而已。而且这块芯片肯定已经加密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怎么回事呢?还有如果锁定位已经把芯片锁定了还能读取芯片的配置位吗? ...

先找个正常的 芯片读一读试一下,先确定你使用的编程器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