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谢,求大神指教,,,,说到做到

楼主(2014-08-13):
给单片机输入一个频率1khz方波,然后再将其相位延迟9度后输出   求教大神,,,,,,必重谢,说到做到,,,,,,,,,,偶用的是430F5438     有思路的大神call我  或直接将代码发我   QQ:  2240569779

网友A:
频率是已知的,可以根据相位延迟9度来计算出需要延迟的时间,然后输出同样频率的方波就可以了

网友B:
是啊, 1KHz, 9度也就是 1/40, 大约25uS 的延迟, 并不麻烦.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捕获, 另一个定时器做输出, 根据捕获周期, 调整输出定时器的周期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