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分析达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13):
你可以找下7805的扩流电路。
简单说就是靠39上的压降,小电流时,R39压降小,三极管不导通,电流全部由REF提供。
电流增大时,V39增加,Vbe增加,三极管进入放大区。由三极管输出部分电流。
进入放大区后,Vbe约等于0.7V ,流过REF的电流=0.7/39,其余的电流基本都由三极管提供。
其实里面有个负反馈的过程,说起来有点麻烦。自己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