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时函数的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4-08-13):
下面是写入SD卡的函数,想调用这个函数,不知道调用时函数的参数怎么设置,恳求朋友们指导下。我现在已经能实现:读出SD卡的大小,通过串口输出,然后能实现AD采样,之后就是每采样一个数,然后存进SD卡。就是这一步调用函数的参数设置不是很理解。
//写SD卡
//buf:数据缓存区
//sector:起始扇区
//cnt:扇区数
//返回值:0,ok;其他,失败.
u8 SD_WriteDisk(u8*buf,u32 sector,u8 cnt)
{
u8 r1;
if(SD_Type!=SD_TYPE_V2HC)sector *= 512;//转换为字节地址
if(cnt==1)
{
r1=SD_SendCmd(CMD24,sector,0X01);//读命令
if(r1==0)//指令发送成功
{
r1=SD_SendBlock(buf,0xFE);//写512个字节
}
}else
{
if(SD_Type!=SD_TYPE_MMC)
{
SD_SendCmd(CMD55,0,0X01);
SD_SendCmd(CMD23,cnt,0X01);//发送指令
}
  r1=SD_SendCmd(CMD25,sector,0X01);//连续读命令
if(r1==0)
{
do
{
r1=SD_SendBlock(buf,0xFC);//接收512个字节
buf+=512;
}while(--cnt && r1==0);
r1=SD_SendBlock(0,0xFD);//接收512个字节
}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return r1;//
}

网友A:
建议使用文件系统,chan之类的,或者stm32示范代码中也有一个文件系统

网友B:
sector 0 从 sd卡的 0-511字节, sector1 512-1023字节, 如此,cnt表示后面要连续读取的sector 个数,由于sd卡支持连续读,有相应的连续读指令,故大于1时采用连续读,可以这样理解不?还有,sd卡的flash擦除次数是有限的哦,相比eeprom(100 0000)有很大差距哦 ,连续操作同一个sector 多次,此sector 可能会成为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