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与12864液晶显示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4-08-13):
我6月份的时候用msp430f149的系统版,烧录了附赠的程序成功的让12864显示了,后来隔了一个月,同学也来试验12864,由于时间太长,忘了这块12864是供3.3v的,他接了5v,也成功显示了,但当时他说后面很烫,我也没太在意,认为既然成功显示了就好。后来我在来试验12864,发现显示不了了,最后发现是接3v的,心想这块12864估计烧了,于是在原店重买了一块。可买回来这块按照店家的说明接线(不太记得清以前成功时的接线了,应该也是按照这个吧),烧录以前成功的例程,可是毫无反应。那叫一个郁闷啊,你说如果是坏的,那咱再重买一块也就算了,可在我不断插拔的尝试下超小概率出现过显示1,2个字的(我是用杜邦线连接的),但我的程序应该显示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他那两个字显示后就不在变化了,而且重新上电后就什么都没了。不管怎么说这块12864应该好的,在我学长的一件设计上12864,我拔下后试验在我这也不行。但他那是可以的,我的12864在他那也是可以的,(他的设计是12864显示摄像头采集到的黑白图像),以为是接触不良(其实我觉得杜邦线直接连接触应该是很好的),那咱就用母排针焊个板子呗,电容咱也加上(感觉可有可无),可是还是不行,网上有人说12864驱动芯片不一样,程序也应该不一样,可我买的两块12864,同一家店的应该是一样的吧。倘若一直不行咱也认了,可之前行现在不行那叫一个郁闷啊,本来想问学长的,可学长在忙电赛,没空了,我的模块是LCM12864R,引脚是GND   VCC   VO   RS    E   DB0~DB7    PSB   NC  RST  VOUT  BLA  BLK我是用并口的,讲的有点啰嗦,望各位大神见谅啊,求各位大神指教,如果有已经在msp430f149上测试好的程序可以上传一份。。。

网友A:
手里没有msp430f149
这种问题很简单啊,就找卖家说他家的液晶有问题,直到他给你解决了;P

网友B:
肯定液晶是好的, 如果在你这里从来都不显示, 留意一下 vo 脚, 调显示的, 合适的电压才会显示.
如果偶尔出现过显示,  那么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 有个很特别的引脚注意一下. 那就是 RST. 手动先给个信号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液晶是好的, 如果在你这里从来都不显示, 留意一下 vo 脚, 调显示的, 合适的电压才会显示.
如果偶尔出现 ...

是给RST一个低电平复位吗?给它加了后会看到明显的清屏效果的。至于v0口,是和模块内部的一个可调电阻相连的,只需要旋转模块背后的一个螺丝即可调节了,这东西我经常调,应该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楼主:
我还是重买一块吧再试试吧,哎。。。屈服了

楼主:
卧槽,重买一块显示超好。买的第一块显示但有错误,第二块压根不显示,直接跟老板说这块你给我测试好可以显示再发货,如果还不行,以后就不来买了,就给了我这么一块完美的12864,黑店啊。。。

楼主:
突然发现12864都是好的,是我的最小系统板出了问题,卧槽,居然一直没有怀疑过最小系统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12864都是好的,是我的最小系统板出了问题,卧槽,居然一直没有怀疑过最小系统板可能有问题 ...

;P
最小系统出什么问题了?分享下: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系统出什么问题了?分享下

具体是什么就不清楚了,反正换了一块系统板后12864就能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什么就不清楚了,反正换了一块系统板后12864就能正常了

估计是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网友C:
12864液晶显示,我记得显示汉字字母的的话也就四行的吧

网友D:
12864液晶是很好控制的啊,只是需要注意其亮度的调节的就可以啊。

网友D:
其亮度的调节是通过一个电位器的调节电阻来控制其内部的LED灯的亮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