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采集

楼主(2014-08-13):
大家有谁用过电压互感器呢,我现在想用互感器测发电机的交流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接到电路板中,我直接把一端直接接地,然后另一根信号线送进AD中。请问这样把互感器的输出直接接地可以吗,另一根线会输出正负交流电压吗?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还是建议你中间加一级调理电路。

网友B:
很好的,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还是建议你中间加一级调理电路。

(1)如果现在互感器二次侧的输出电压可以满足ADC转换器的输入要求,是不是可以不加调理电路?
(2)还有你说的调理电路具体指的是什么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