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做FFT,是否一定需要高数基础才行。

楼主(2014-08-13):
想再次问问,用FPGA做FFT,是否一定需要高等数学的基础才行,有做过这方面的大侠,能否不吝上传些资料看看。

网友A:
有数学基础最好,没有的话,了解fft基本原理,也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数学基础最好,没有的话,了解fft基本原理,也能搞

有看过一些讲fft基本原理的资料,但上面很多高数公式,高数几乎都忘记了,看的晕乎乎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看过一些讲fft基本原理的资料,但上面很多高数公式,高数几乎都忘记了,看的晕乎乎的感觉... ...

也不必深究那些公式,又不是从零开始编程,否则蝶形变换都比较难写。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会用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来说需要看一下信号与系统上边的初步内容~~~然后数字信号处理。至于高数么,高数的有关章节介绍了傅里叶变换的东西,看你做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网上好多这方面的例子,并且有的开发工具也带有现成 的IP

网友C(2014-09-17):
如果只是简单的实现和使用,那么复习一下数字信号处理教程中的相关章节,使用FPGA厂商提供的 IPcore工具生成即可。

如果想要优化,那就得仔细研读了。

网友D:
有基础更好,没有基础就用现成的IP吧,可以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