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不能烧程序了

楼主(2014-08-13):
在写程序时IO口PB3一直不能输出高电平,在数据手册发现PB3是调试端口,于是我重新映射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失能调试端口,结果PB3高电平是有了,上位机却不能给stm32烧写程序了,求助朋友们了。

网友A:
更改boot脚为系统存储器启动模式,使用isp方式擦除程序,比如flymcu

网友B:
按楼上意见,通过BOOT更新STM32程序;

网友C:
下载引脚被锁住了,使用ISP模式重新引导下载一次即可。

网友D:
将程序改一下取消重新映射功能,启动配置设置为系统启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