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 配置完 连续发数据,SCK无时钟输出,示波器无输出

楼主(2014-08-13):
STM32 SPI 配置完 连续发数据,SCK无时钟输出,示波器无输出

void SPI2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SCK,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双工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bit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CLK空闲时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第一个上升沿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片选用软件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频率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7,stm32spi带硬件ecc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

网友A:
参考一下参考手册中GPIO- 复用功能配置部分,如果是全双工,应该都选为AFPP,只要使能了SPI,往SPI DR 写即可输出波形,可在调试时,ia  rregister 中直接操作dr输出波形

网友B:
估计后来发现时spi时钟未使能

网友C: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这句怎么在中间呢,编译不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