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烧写问题

楼主(2014-08-13):
Trouble Sett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Terminate Program Execution" at 0x338046: Error 0x00000008/-1076 Error during: Break Point,  Cannot set/verify breakpoint at 0x00338046   Breakpoint Manager: Retrying with a Legacy Hardware breakpoint Flash对话框显示烧写完成,但是在Message窗口出现上述问题,烧写后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原因?

网友A:
工程里面应该是有断点什么的    不影响烧写

网友B:
这种情况确实木有遇到过,你把你调试过程中留下的断点全部去掉看看!

网友C:
你的工程里面应该是有断点,以ccsv5为例,调试界面右上角有个BreakPoints选项卡,打开点击右键选择 remove all breakpoints移除所有的断点,然后在Debug选项卡里面点restart 重启调试 就应该正常进入main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