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搞了几天没有找出原因,来请教大神(已解决)

楼主(2014-08-13):
  ICSC1= 0xB8;    /* CLKS for External reference clock, IREFS for external reference */
   ICSC2= 0x74;
   while(ICSSC_OSCINIT==0);

这个是我对MC9S08QG4的时钟初始化, 程序一直都停留在while(ICSSC_OSCINIT==0);
我就是想使用外部是的时钟,
为什么外部是晶体一直都不起振,
后来我把while(ICSSC_OSCINIT==0); 这个程序去掉也不起振,
电路和外部晶振都都是好的。
请教大神指导下,方法想了很多都没有解决。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的时钟初始化代码是自己写的呢还是参考你以前的例程?
请问你还有其他相同的板子吗?如果有的话,又在其他板子上调试过吗?

楼主:
其他板子测试了也是这样,我有用另一款飞思卡尔的就没事,我在想为什么ICS模块可以配置外部时钟,是不是还要去单独配置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的时钟初始化代码是自己写的呢还是参考你以前的例程?
请问你还有其他相同的板子吗?如 ...

对了,我就希望用外部的晶振,应该怎么配置啊!

网友B:
仔细看手册。8pin封装不支持外部晶振。外部晶振和通用管脚功能复用,应该先选择功能。

网友B:
貌似你应该先写ICS2,再写ICS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我就希望用外部的晶振,应该怎么配置啊!

你好,楼主!
配置ICS的过程,你可以参考一下KE02参考手册,KE系列与S08时钟配置很相像,可以通过KE02了解ICS的配置过程。我已将KE02参考文档附上,你可以参考一下。
具体内容请浏览第五章和第二十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有问题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