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 F2 DualADC 的问题

楼主:
代码是从Fwlib的例子里改的
基本配置代码如下

  /******************************************************************************/
/*  ADCs configuration: double interleaved with 6cycles delay to reach 5Msps  */
/******************************************************************************/

  /* ADC Common configuration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DualMode_Interl;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8Cycles;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3;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DMA mode 3 is used in interleaved mode in 6-bit or 8-bit resolutions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8b;//ADC_Resolution_8b;

  /* ADC1 regular channel 12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2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ADC2 regular channel 12 configuration ************************************/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 ADC2 regular channel12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multi-ADC mode) ******************/
  ADC_MultiMode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2 **************************************************************/
  ADC_Cmd(ADC2, ENABLE);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代码如上,这里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输入信号为300k的正弦波,采样结果如图所示
黑色波形为ADC1,2的组合数据,蓝色和红色分别对应 ADC1,ADC2
如果将输入信号改为800k,那么ADC1,ADC2的差距将更加明显。另外,从图中可以看到,ADC1,ADC2的采样分辨率视乎根本没达到8位的效果
我试过ADC_TwoSamplingDelay_6Cycles,效果差不多,我使用单ADC采样,则没有问题,就是达不到我要的4M左右的AD速度
双AD inter模式本来就是为高速设计的,现在这样的结果肯定不是预期的效果,不知道问题错在哪里,请各位指教

网友A(2014-08-14):
双ADC和三ADC的触发的时序非常重要,官方里面里面有个Excel文档的时序图,你看下。

两外发现F2的双ADC和F4的双ADC配置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ADC和三ADC的触发的时序非常重要,官方里面里面有个Excel文档的时序图,你看下。

两外发现F2的双ADC和F4 ...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ad设置是无外部触发,内部自动启动转换的,ST提供的例程也是如此
我只是改了采样通道而已,

网友A:
双通道的采样间隔很重要,不能随便设置的,还有就是每个通道的转换时间,这两个要配合采样间隔设置。这个就是我说的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通道的采样间隔很重要,不能随便设置的,还有就是每个通道的转换时间,这两个要配合采样间隔设置。这个就 ...

我这是单通道,双AD,而且跟例子做,我换个采样间隔试试吧。我以前用F103也做过,每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硬件存在问题

楼主:
还是不行
看来是没什么人回复了,希望版主能看到给点意见
晚上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