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DB sata boot

楼主(2014-08-13):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你好,sata启动是支持的,请问你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android的还是Linux的BSP,版本是什么?

楼主:
BSP包: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EVK:MCIMZ6Q-SDB.是否有现成的mfg tool支持了sata 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droid的还是Linux的BSP,版本是什么?

Rita,能帮我拿到sata boot这一块的支持么?BSP包: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EVK:MCIMZ6Q-SDB.

网友A:
楼主你好,MCIMX6Q-SDB以及BSPL3.0.35_4.1.0_130816是支持从SATA启动的,关于mfgtool烧写也是支持的,不过在i.mx6的烧写工具mfgtool的脚本中没有sata烧写部分,你是可以自己添加的,你可以参考i.mx53的烧写工具mfgtool中的文件ucl.xml修改。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rita,我现在是可以用命令去把uboot,kenerl,rootfs写到sata盘里边,boot都是可以了,但是我自己修改了mfg tool里边的ucl,.xml下载在jump的时候就出错了。
<LIST name="Sabre-SD" desc="Choose SD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q-sabresd.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sda,/dev/sda,block"/>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mksdcard.sh.tar">Sending partition shell</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tar xf $FILE ">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sh mksdcard.sh /dev/sda">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sda,sda1,/dev/sda1,block"/>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mx6q-sabresd.bin">Sending u-boot.bi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sda bs=1k seek=1 skip=1 conv=fsync">write u-boot.bin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Sending kernel uImag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sda bs=1M seek=1 conv=fsync">write kernel image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fs.ext3 -j /dev/sda1">Format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dir -p /mnt/sda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ount -t ext3 /dev/sda1 /mnt/sda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sda1" file="files/rootfs.tar.bz2">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inishing rootfs writ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umount /mnt/sda1">Unmoun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LI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我现在是可以用命令去把uboot,kenerl,rootfs写到sata盘里边,boot都是可以了,但是我自己修改了mfg ...

楼主你好,你把你修改后的uxl文件发给我看一下~~

网友A:
对应sata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sata部分的。

<LIST name="Sabre-SATA" desc="Choose SD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q-sabresd.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sda,/dev/sda,block"/>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mksdcard.sh.tar">Sending partition shell</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tar xf $FILE ">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sh mksdcard.sh /dev/sda">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sda,sda1,/dev/sda1,block"/>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mx6q-sabresd.bin">Sending u-boot.bi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sda bs=1k seek=1 skip=1 conv=fsync">write u-boot.bin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Sending kernel uImag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sda bs=1M seek=1 conv=fsync">write kernel image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fs.ext3 -j /dev/sda1">Format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dir -p /mnt/sda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ount -t ext3 /dev/sda1 /mnt/sda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sda1" file="files/rootfs.tar.bz2">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inishing rootfs writ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umount /mnt/sda1">Unmoun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LI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ading U-boot
        Loading Kernel.
        Loading Initramfs.

楼主你好,前几天我休假了,不在,刚看到你的回复哈,请问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前几天我休假了,不在,刚看到你的回复哈,请问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

我没去弄了,自己用写命令的方式是可以boot的,但mfg tool没有去研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去弄了,自己用写命令的方式是可以boot的,但mfg tool没有去研究了;

我刚看了一下,你改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停在Jump to os 的话,说明是往DDR中写mfgtool的firmware有问题。这一段代码你应该没有做修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看了一下,你改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停在Jump to os 的话,说明是往DDR中写mfgtool的firmware ...

我是用开发板来试,DDR这部份不应该要改的。不过这个问题先不用看了。谢谢rit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开发板来试,DDR这部份不应该要改的。不过这个问题先不用看了。谢谢rita。 ...

是啊,用开发板的话,DDR部分是不用修改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烧写,很抱歉也没有帮你解决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