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03 程控宽带放大器 AGC

楼主(2014-08-13):
正在用AD603做宽带可控增益放大器,请问怎样结合其AGC功能与程控增益功能?一个是负反馈自动调节,一般用运放1脚。另一个是程序控制,1脚被占,只能用2脚,Vg怎样确定?会不会不稳定?程控加上AGC电路后调节精度会不会有影响?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教。

网友A:
AD采集AD603的输出电压与期望的输出电压比较,通过DA或PWM来控制VG的电压

Vg怎样确定?
  VG正常在+-0.5V左右,具体看手册
会不会不稳定?级数多了那是肯定的,失真也会加大

程控加上AGC电路后调节精度会不会有影响?程控可以降低输出对温度的影响, 精度主要取决于你的AD,DA或PWM。除这之外围检波电路对输出有较大的影响,

网友B:
程控一般好控制,AGC环路不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