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8-14):
我试着用multisim做仿真,很成功,但是我把里边的2.7k电阻改成1k,就没有输出波形了,这个电阻到底是起到什么作用啊,希望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改成1k,负反馈量太大了,不满足起振条件了,

网友A:
这个电阻至少要比1.1kΩ大,

网友B:
这是个正弦波发生器电路。
这个2.7k电阻的作用,要从两个二极管的作用谈起。
运放、阻容属于线性器件,如果接成移相、正反馈电路产生振荡,那理论上振幅无穷大,实际上会由于运放输入超共模输入电压、运放输出超输出范围而被限制或嵌位,但这样的钳制是很突然的,波形形状不好看,或失真很大。
解决的办法是人为引入非线性元件,就是图中的两个二极管,输出当幅度大的时候,二极管逐渐导通,等效电阻变小,放大倍数就变小,这样就限制了幅度。
但是,实际上二极管限幅特性还是比较“硬”的,失真也比较大,因此要并联一个电阻,提早让放大器的倍数下降,即调节那个2.7k的电阻使得环路增益的模在二极管起作用前稍微大于1。
环路增益的模小于1是肯定不振荡的,但若大于1太多,会表现的很有劲,就需要二极管有很大的动作才能限幅,失真就大。
这个2.7k电阻,阻值选的越小则环路增益越小,小于1就不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