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和CPLD通用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刚学习FPGA和CPLD,他们两个之间可以转化?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A:
CPLD 和FPGA都是可编程逻辑器件,一个是组合逻辑,另一个是时序电路,都是用VHDL编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LD 和FPGA都是可编程逻辑器件,一个是组合逻辑,另一个是时序电路,都是用VHDL编写 ...

不对吧,CPLD叫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叫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网友B:
CPLD和FPGA的架构是不同的

网友A:
有必要分这么仔细,只有做出产品,技术保密了,你用什么,每人在乎

网友C:
随着技术的发展,有的CPLD也借鉴了FPGA的技术。就编程而言,语言是通用的。就规模而言,CPLD规模要比FPGA小好多,也决定了应用场合的不同。一般使用CPLD不用外不用的配置芯片,主流型号的FPGA都需要外部添加flash存储信息。

网友D:
两个东西差不多~fpga更人性化

网友E:
因为内部资源,CPLD主要是实现组合逻辑,FPGA更多的是实现时序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