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休眠唤醒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目前在做imx6q的休眠功能,用的是linux-3.0.35版本,自己做的板子,现象是唤醒后android-4.3无法进入桌面,表现为花屏,但是动几下鼠标又可以刷新出大部分桌面,但是也有几个地方时其他颜色,如果我重启android显示的服务,这时会出现完整的android界面,说明驱动应该没有问题,请问在配置lcd时需要做些什么东西呢,唤醒时我调用的是unblank相关的函数,有知道的请告诉我,谢谢大家!

楼主:
怎么一下子就沉到第二页了,顶上去!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LCD使用的是哪个屏啊?什么型号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用的是LG的屏,LVDS接口,屏幕驱动没问题,只是在唤醒的时候出现花屏,具体现象是:比如我从android的计时器应用开始休眠,唤醒时我会调用 mxcfb_blank 函数unblank显示设备,唤醒完成后LCD出现杂点,但是隐约会看到杂点后面有计时器的那个圈,也就是休眠唤醒后仍然在计时器界面,但是有杂点,然后我用鼠标操作桌面(点几下桌面),开启一些应用,这时没有屏幕出现各种颜色,然后桌面的背景就会出来,(有时候能够完全正确)但是有时候有些图标没有了,也就是桌面上应用图标无法刷新变为其他颜色,进入android应用发现只有名字没有图标,但是能够点击使用。如果我重启android的应用(kill 后台管理服务进程),此时能够正常显示android启动界面,还有如果我不从桌面休眠,而在android启动图标出来的时候就休眠,这个时候的现象是唤醒后android启动图标为白点,但是能够进入桌面,且一切正常,如果我在android启动图标都没出现的时候休眠,则全部正常,现在我就是不知道唤醒时该如何调用函数打开LCD,在休眠lcd时该如何做,用了一下函数均有上面的 问题 mxcfb_set_par / mxcfb_blank / fb_set_var / fb_blank,希望你能帮我到我,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自己设计的?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应该是参考mx6q_sabresd做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之前帖子比较多,把这条给覆盖了,很抱歉啊。

网友A:
建议你回复的时候点击我回您帖子中的回复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收到您给我回复的提醒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