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SDB如何选择未被使用的GPIO引脚?

楼主(2014-08-14):
各位,我现在的板子是MX6Q-SDB,现在买的触摸屏它有两组IIC地址,需要判断使用哪个地址来设置不同的上电时序。

现在我找到的RST引脚是 MIPI Display EXP PORT J11 模块的l DISP_RST_B 引脚作为我的TP的RST引脚,好像没有用。如图:

我看官方的源代码,好像默认使用的是 egalax触摸屏,但是我没看到它有使用RST引脚!!

问题一:请问官方原装的触摸屏有使用RST引脚吗?有的话是哪一根?
问题二:请问我如何能找到一个完全没有被其它模块使用的GPIO引脚?我不想从其它模块跳线来作为我TP的引脚。

@FSL_TICS_Rita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明天给你回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明天给你回复哈~~

Hi,Rita。 麻烦快点回复啊!!! 又过一周了!
我自己找的RST引脚没有用啊!能不能帮忙指出一个空闲的GPIO引脚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明天给你回复哈~~

Hi, 都过好多天了,还没给个回复。。。。
这个问题应该不太难吧,帮忙看看你们开发板上使用的TP的原理图,再直接看看实物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明天给你回复哈~~

Hi Rita, 我禁用掉了 MIPI_DSI 模组,但是好像这个模块的引脚还是会输出内容,不知道是不是我禁用错了模块?

网友A: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您回复,我们官网上使用的触摸屏没有使用RTS,这里建议你看一下你手上屏的RTS信息,看它是不是内部上拉的,如果是的话就不需要任何操作,它就可以工作的。如果没有的话,就需要通过外部GPIO来控制它的高低电平了。GPIO你随便使用一个就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您回复,我们官网上使用的触摸屏没有使用RTS,这里建议你看一下你手上屏的RTS信息, ...

请问一下, LVDS引脚上有个 CABC_EN0 引脚,这个引脚的作用是什么呢? 能否用来作为RST使用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触摸屏的调试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连接http://blog.csdn.net/xnwyd/article/details/9135705,你可以看一下,应该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触摸屏的调试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连接http://blog.csdn.net/xnwyd/article/details/9135705, ...

谢谢,这篇**我看过,我发现我买的触摸屏RST引脚已经有了10K的上拉,但是我看芯片的datasheet,SCL和SDA它也要加个2k的电阻,我就对这个问题绝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触摸屏的调试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连接http://blog.csdn.net/xnwyd/article/details/9135705, ...

LVDS 中的CABC_EN0其实就可以当RST引脚的!!! 我猜想官方的TP也是用这个引脚,只是这个名字太TM有歧义了。害我在外面绕了一大圈最后才绕回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LVDS 中的CABC_EN0其实就可以当RST引脚的!!! 我猜想官方的TP也是用这个引脚,只是这个名字太TM有歧义 ...

很抱歉啊,我对硬件不是很了解,也是最近你问我才一起帮你看的,所以给您的回复慢了一下,请谅解。

网友A: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啊,我对硬件不是很了解,也是最近你问我才一起帮你看的,所以给您的回复慢了一下,请谅解。 ...

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我对硬件也不太懂的,也还是初入驱动这一块,很多都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我对硬件也不太懂的,也还是初入驱动这一块,很多都不懂。。 ...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子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