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恒流源

楼主(2014-08-14):
用恒流源测电容的原理有哪位大侠能说一下吗???最好是详细一点。

网友A:
C=I*T/U

网友B:
恒流源测电容,必须测量恒流源对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所使用的时间,也就是2楼式中左边的三个量。

网友A:
更严谨一点:C = I / ( dv / dt )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下,
恒流源测容量,漏电流怎么解决?
如何自动判断电容漏电流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下,
恒流源测容量,漏电流怎么解决?
如何自动判断电容漏电流异常? ...

恒流源测电容量,是测量电容两端电压达到一定值所用的时间。那么可以设计成电压达到一定值后电流源转变成电压源(限制电压不再上升),此时的电流即为此电压下的漏电流。另外,恒流源对电容充电的时间远超过“正常”电容所需要的时间,即可判断此电容漏电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测电容量,是测量电容两端电压达到一定值所用的时间。那么可以设计成电压达到一定值后电流源转变成 ...

谢谢张老师指导,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