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 seed xds510仿真过DM6437的开发板吗

楼主(2014-08-14):
为什么在Setup CCStudio v3.3中 仿真平台选择seed xds510,就找不到对应的DM6437

网友A:
CCS你看看安装的软件版本尾号   3.3也有好几个版本
建议你安装最高的版本试试
如果还是没有   建议安装CCS5   前提是你得仿真器必须支持CCS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