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3355DQBP ripple injection circuit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4-08-14):
大神 能帮我算一下  TPS53355DQBP ripple injection circuit的参数么  我输出电容现在是4个 330uF/16V的固态电容, Vin最小值5.5V 典型值 7.4V 最大值8.4V   Vout 5V 15A 频率500Khz 电感2.2uH - IHLP6767GZER2R2M-01 输出电容 固态电容330uF/16V 4个 C1电容 33nF R7  5.1K  R1 10K  现在是输出电流到8A以上就震荡,表现在设备上就是设备自动关机 开始我觉得是过流保护了 Rtrip 选的值是150K 算出的保护电流只有10A ,但是根据“4544.TPS53355 Design Spreadsheet”文档,Rtrip最大值是200

网友A:
大神 能帮你算一下?
这位兄弟把大神当小弟来 "使唤" 呀? 手册上有公式, 也可以借助软件仿真或网站上的仿真计算软件来帮你算.
套公式计算的事情, 请不要麻烦论坛里为数不多的 "大神" 们了.

网友B:
这种帖子就该让他沉下去,“大神”不愿意搭理伸手党。

如果你是在校生,你应该问你们老师,毕竟他挣了工资,你算是他的衣食父母。

如果不是在校生,那就按照楼上说的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 能帮你算一下?
这位兄弟把大神当小弟来 "使唤" 呀? 手册上有公式, 也可以借助软件仿真或网站上的仿真 ...

我用数据手册上算了 不行 ,然后自己算了 也不行 都震荡 电流到8A以上 就不行了 要不然我也不会来问了

网友A:
连说了几个 "不行", 但是让人最不明白的就是 "不行", 问问题哪, 首先要学会怎么把问题表述清楚.
描述问题的过程其实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经常有在描述问题的时候, 自己说着说着, 自己就找到了问题的原因, 解决了.
电流大了, 那么不仅是芯片了, 还有元器件, 特别是电感, pcb 等的承受能力都是问题, 细细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说了几个 "不行", 但是让人最不明白的就是 "不行", 问问题哪, 首先要学会怎么把问题表述清楚.
描述问题 ...

可能是我描述的不清楚吧 ,但是这个芯片最大 输出电流是 30A ,占空比手册上有最小占空比限制,没有说明最大占空比,上述型号的电感 最大峰值电流时 38A ,PCB背部地平面开窗,PCB上所有电流大于5A 的地方全部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