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指示灯坏了有几种原因?

楼主(2014-08-14):
如图所示接的电源,地只是灯,但是接地的灯总是会坏掉怎么回事?
电阻100K  LED为高亮的红,绿灯。

网友A:
反向击穿了吧

网友B:
这种电路很不合理,本论坛有长贴讨论过。
但由于简单,实际用的场合很多。
只不过,好用的都是电阻选的比较大,比如至少220k或510k,这样才能**较长时间(先不说规范、耐压)。
电阻选100k的话,交流电的两个方向都会导通(LED反向击穿电压不会很大),因此电阻上的电压大约是200V,那样功率就是0.4W,很大了。
楼主检查一下那个100k电阻的体积是多大的,小电阻发热0.4W时间一长就会烧坏。

网友C:
电阻偏小,没保护...

网友D:
a typical ***电路

网友A:
一定要这样做的话,LED旁并个反向的二极管吧,电阻功率也得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很不合理,本论坛有长贴讨论过。
但由于简单,实际用的场合很多。
只不过,好用的都是电阻选的比较 ...

电阻是100K 1W 的!原先用的是普亮的灯,但由于亮度较低,才会用高亮,如果用200K以上能让灯的使用寿命更长那亮度会不会有很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偏小,没保护...

怎样设计才合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设计才合理??

借鉴6楼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很不合理,本论坛有长贴讨论过。
但由于简单,实际用的场合很多。
只不过,好用的都是电阻选的比较 ...

如果接地不良,会不会导致灯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接地不良,会不会导致灯坏??

这个电路与接地与否无关,100k电阻很小,那么就是LED反向击穿导致,参考6楼方法。
电阻换成200k则功耗减半,但亮度下降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与接地与否无关,100k电阻很小,那么就是LED反向击穿导致,参考6楼方法。
电阻换成200k则功耗减 ...

可以用别的二极管防止反向击穿不?电阻可以换为多个小电阻串联啊,电流不变,单个电阻的功耗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别的二极管防止反向击穿不?电阻可以换为多个小电阻串联啊,电流不变,单个电阻的功耗小了。 ...

可以用两个LED反向并联,亮度加倍,互为防反。这样电阻阻值就可以加倍而取得相同亮度。
关键是0.4W到0.5W的功率不算小了,人家绿色家电待机的功率也就这么大。现在新出的所谓零静态功耗电路的适配器/充电器,空载损耗就几毫瓦。

网友F:
可以增加一个反向耐压高的二极管,保护了发光二极管,功耗也降低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阻是100K 1W 的!原先用的是普亮的灯,但由于亮度较低,才会用高亮,如果用200K以上能让灯的使用寿命更 ...

肯定会影响;
降额使用是提高产品可靠性的重要保证,多留点余量吧;

网友H:
二极管处串接一个4007吧电阻选为470K的最小也要270k的

网友I:
实际led不是击穿,是光衰严重,老化,led是工作在直流电源的,接交流电路就是短寿命的把戏,加大电阻的值、功率但是蒙骗,简答的是串联一个二极管啊,1N4007的,与LED正向串联,这样可以使用多年,led端并联一点400伏、4.7微法电容更好。

网友J:
如果不是按照左零右火的解法,LED還會亮嗎?  農村的很多都不是標準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是按照左零右火的解法,LED還會亮嗎?  農村的很多都不是標準的

这就要看设计的目的了,需要楼主给大家解答。如果只是指示有没有电只要用下面的一个LED就可以,多上面的LED可以指示接地线是否连接,同时也可以指示火线和零线是否接错。

网友L:
反向击穿 ,电阻选0.5W220K,发光管反向并一个二极管如IN4148、IN4007/是二极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