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高速ADC的模拟输入前端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4-08-14):
在看TI的文档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dxK9nxDtxtpzjTv4co2_9a4k5tN_iliPCK2ULp9sBQHH_KH5mOsHjmK6-WQGLWMkdx4GR1UADS3b7cGBXaCLfXrAFIHRcI-ATnw_BlCzv3

1.文档中的主要思想是做一个巴特沃兹的低通滤波器以消除三次谐波,那二次谐波应该怎么消除?
2.介绍滤波器也只能做一个范围的窄带滤波,有无办法可以做到宽带滤波?
3.滤波器的电感都较大,似乎有些达到大功率电感的值了,对于0402的封装,显然是没法做到的,0603对高速线路应该是不如0402来得好?
4.既然提到封装,顺带请问adc耦合前端需要再考虑阻抗匹配么,究竟是注重阻抗匹配还是滤波?

网友A:
我觉得关于滤波器, 过度滤波会影响到信号, 导致 ADC 精度损失和信号延迟, 所以应该只能适当滤波.
阻抗匹配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网友B:
滤波电路的只是针对信号本身噪声处理的,若为了不容滤波电路的祖荣影响到AD的,可以再处理好的信号后加一级信号跟随器的吧。

网友C:
这个主意匹配的电容电阻的选择的吧。。

网友D:
前端的话注意信号的被影响变化的吧。。不行的话设计一级电压跟随器的呗。。

网友E:
注意滤波相关电路的设计的吧。。合理的选取电阻电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