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ook升压

楼主(2014-08-14):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book升压图,我按上面的参数做的时候老炸管,电源电源一上电就被拉低,本来是18V的,一上电就被拉到了5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图错误的地方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错误的地方太多

哪里有错误?

网友B:
L1升压回路串入个电阻,用示波器测量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升压回路串入个电阻,用示波器测量下波形

恩恩,我接上试试

网友C:
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C:
如果没“脉动”起来、输出应等于输入!…
输入都拉垮了、那还有什么话说!…
扔掉!…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