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晶振不工作

楼主(2014-08-14):
我用的是VC5416,上电后DSP的电源和地都有,但是晶体振荡器没有信号

网友A:
晶体振荡器没有信号有可能是5416的内部振荡器没有工作,晶振的电路比较简单,如果你确定没有问题的话,我建议你换成钟振

网友B:
隔值流后再接入X2脚或者用晶振稳压的多谐振荡电路接入。

网友C:
晶体振荡器没有信号, 检查引脚有没有对地, 对电源有短路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晶体振荡器没有信号, 检查引脚有没有对地, 对电源有短路情况

嗯,接着再看看晶振有没有坏, 这个情况也常出现, 因为晶振抗震性差, 往往摔一下后坏了.

网友D:
还有电路和匹配电容的问题, 虚焊或焊错, 遇到过有误装了 0.1uF 的电容而导致不起振.

楼主:
嗯,我逐个排查下

楼主:
多谢大家了,结贴了啊

网友E:
匹配电容没选好,电源不稳定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