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能用来控制6个电机吗?

楼主(2014-08-14):
2812能用来控制6个电机吗?

网友A:
什么电机

网友B:
嗯,还有就是要达到怎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C:
对啊,这些都是你要说清楚的。

楼主:
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D:
EVA和EVB总共可以产生16个PWM输出

楼主:
怎么理解?

网友E:
你之前没用过?

楼主:
我之前用控制器是直接用位置模式控制电机驱动器驱动电机的

网友E:
按理说直接给电机发脉冲就可以啊。

网友F:
你之前那那种伺服电机里面已经有了控制器了,如果你还是使用那种电机的话,当然可以控制。

网友D:
如果你要自己做控制器,那就不太现实。

楼主:
我现在就是自己要做一块运动控制卡,想用2812,所以想问一下2812能控制6个轴吗?

楼主:
为什么悬啊

楼主:
是这样的,就是我只要从运动控制卡发出脉冲和方向信号给伺服电机的驱动器,然后由驱动器驱动电机的,现在的话能输出6路脉冲和方向信号吗用2812来做的话?

网友C:
可以啊  问题是你控制什么电机啊
只要每个比较器寄存器赋不同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G:
还是买一个伺服驱动器吧,国产的也不贵

网友G:
主要是2812的资源够不够,还有就是你的实现目标,如果是纯粹的单6轴控制,我想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所谓的"闭环"都是半闭环结构,驱动器帮你完成了这一切工作,你只要控制脉冲的频率和脉冲的个数就行了.

网友C:
如果是需要轴之间联动的, 那就真的不好说, 我没有用过2812,不知道精插补的效果如何了.

网友H:
没说明什么电机啊。如果要控制交流电机电流环,资源当然不够。如果有驱动器,如果驱动器还是485接口,那就一个串口可以接N个电机啦

网友I:
这个要评估 你的程序(包括加减速度位置)做一个电机的脉冲驱动 需要多少时间?  你控制的电机速度要多快来决定?
不知道这样说 能不能明白

网友I:
举个例子吧 你的程序算法需要20US一个脉冲 那么如果控制4电机 就要用80S  定时器设置为100US 这时CPU占用率为80%+ 这里电机的速度就是1/100US=10K PPS

网友J:
你六轴联动,做各种曲线的话,不知道2812资源够不?各种联动曲线都做的话,还是难度挺高的

网友K:
只作为6路控制脉冲信号发生器的话没问题的,即使是6轴联动,也是可能算得过来的。当然,真要做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是做电机驱动器,那就不现实了

网友L:
可以,IO口够就行,不过并行工作的话,CPLD/FPGA最好

楼主:
我慢慢想想,多谢大家了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M:
2812控制不了6个伺服吧;
3个还差不多;

网友N:
怎么没下文了呢???

网友O:
加个cpld,会靠谱些。

网友P(2014-09-24):
如果真的是全靠2812控制电机的话,2个电机就是极限了,个人感觉哦。

网友P:
看你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了! 要是只需要转动的话,无所谓了,几十个都是可以的! 主要看能占用多少个引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