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f28012和ccs3.3链接问题

楼主(2014-08-14):
刚画好的一块tms320f2812的板子,一开始还能和ccs连上,也能进行在系统调试,然后尝试用ccs进行flash烧写,但是烧写的过程中板子突然工作不正常,然后就断掉了,再就连不上ccs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芯片就坏掉了啊?

网友A:
测测电源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电源正不正常。

电源都正常

网友A:
那估计就坏了,有可能锁死了。换个片子试下。

网友B:
烧写flash的过程最怕出这些问题
由于不稳定造成的突然断电或者烧写停止等不住后断电
很大的概率会出现片子无法再连接使用
看来只能换片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写flash的过程最怕出这些问题
由于不稳定造成的突然断电或者烧写停止等不住后断电
很大的概率会 ...

今天又试了试,又能连上了,好像是晶振那有些问题,只是在系统调试的时候只要一运行程序板子的电压就会被拉低,不知道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了试,又能连上了,好像是晶振那有些问题,只是在系统调试的时候只要一运行程序板子的电压就会被 ...

相互引脚有没有短接的 程序运行起来后
一个输出高另一个输出低。这样会短路

网友C:
你这片子够坚强啊,看来露珠人品不错,烧写过程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情况片子就废了,供电正常,运行板子电压拉低,按版主说的好好检查是否有管脚短接!估计有短路

网友B:
这种情况如果放到C281x上可能就坏了
后续的片子的能力可能越来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互引脚有没有短接的 程序运行起来后
一个输出高另一个输出低。这样会短路 ...

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有短接的啊,可能是我找的不够认真,也可能是还有其他问题,不过很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