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求教,急!!!

楼主(2014-08-14):
现在我有块板子STEVAL-MKI121V1,板子MCU是STM32F103REY6,另外板子上集成了数个传感器。我知道如何可以在PC上获取各个传感器的数据并写出相应的程序,但是这个程序只能借助于PC系统,那么我如何能让PC上写的程序在板子上运行起来?  急求大神指点,不胜感激!希望能够稍微详细点。。。

网友A:
你说的板子运行的PC端软件是iNEMO?这个软件安装了以后,不是已经提供了在103RE上运行的参考代码吗?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
这部分代码不包含PC端的MEMS的数据采集后的运算显示部分(也就是显示的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板子运行的PC端软件是iNEMO?这个软件安装了以后,不是已经提供了在103RE上运行的参考代码吗?在软件 ...

是iNEMO, 目录下也有许多参考源代码,那么我是不是要依照参考代码在IAR上写程序,然后把程序烧到FLASH上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iNEMO, 目录下也有许多参考源代码,那么我是不是要依照参考代码在IAR上写程序,然后把程序烧到FLASH上 ...

可以用IAR或MDK编写;
程序烧入STM32的内部FLASH;

网友A:
它不是已经提供了完整的IAR工程给你吗,直接用它来该就是了。它的工程连MEMS驱动都给你放好了。
我记得iNEMO有2个参考例程的,一个是Discovery-M1_Fw_Package,另一个是FirmwarePackage,不一样的,需要看清楚,都是只有IAR例程没有MDK例程,要用MDK,你要自己重建工程。

iNEMO很早以前玩过,板子也不知道被哪个客户给借去了。现在好像ST不用这板了吧?自己现在都是用MKI109V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不是已经提供了完整的IAR工程给你吗,直接用它来该就是了。它的工程连MEMS驱动都给你放好了。
我记得iNEM ...

哦,回答如此详细,太感谢了!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仿真器是不是有配套的,而且只能用配套的??我不知道说仿真器准不准确,我想问的就是我通过什么来连接PC和板子(SWD),然后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回答如此详细,太感谢了!还有一个问题,那个仿真器是不是有配套的,而且只能用配套的??我不知道说 ...

仿真器?在iNEMO上没有仿真器啊。
2个方法
1、iNEMO上的MCU代码自带DFU代码,出厂的DEMO已经包含了,你可以用DFU软件,通过USB自行下载
2、找给ST Link/V2,通过板上的JTAG或SWD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