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软件解码无线发射芯片

楼主(2014-08-14):
要做一个用单片机软件解码无线发射芯片(PT2262,EV1527等)的项目,单片机这边任务挺多,要解码并键值分析处理,要输出PWM波(软件模拟的),还有2位动态扫描的数码管

网友A:
最耗系统时间的是无线解码了

楼主:
在没有按发射键的情况下,空中有很多杂波也要占用时间去处理分析

网友B:
这一点红外的要好很多

楼主:
是啊,会影响到其它任务的处理.我现在就不知道如何去分配系统时间

网友C:
有点难 ,还有什么要求 吗

楼主:
解码这边要实时的检测,不能失码.PWM输出和数码管也要不停的刷新

网友D:
数码管,不采用扫描方式,使用164 595等

网友E:
无线接收,选取好一点的接收头,基本没有杂波
按键,采用中断触发方式

网友F:
PWM最好使用硬件方式

楼主:
硬件不能增加了,还采用的是义隆单片机,定时器和外中断只有一个,老板要节约的是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接收,选取好一点的接收头,基本没有杂波
按键,采用中断触发方式

没有杂波的接收头少有吧?都是超外差式的.或者介绍一款给我.

网友G:
杂波没有的,我没见过,但是杂波非常非常少的,我见过好几种
我们单位做的其中一款产品,就是红外定位(38K载波,硬件PWM),433接收,停车场那种,不停车刷卡,远距离的
有时更换用户产品,返回其它厂家的产品,这个过程中发现有杂波非常非常少的433接收头
我们的产品和你的要求有点类似,所以觉得,你硬不变动的情况下,很难完成这个功能,即使成了,运行起来,也不会那么流畅,迟钝,解码成功率低
重新规则一下这个设计吧

网友H:
硬件设计好的,软件问题解决一半,接收用定时中断,其它跑主程序。

楼主:
好的,我再看看,结贴啦

网友I:
接收用电平中断加定时器,其他任务的用定时器刷新,很易完成你的功能

网友J:
我用EMC和SONIX的做了一个解码2262,1527的程序。
;功能说明:
;1,待机状态,LED1慢闪烁;
;2,按一下学习键,进入学习模式,LED1快速闪烁,
;3,再按一下学习键,退出学习模式,
;4,或超过25秒没有收到学习遥控器,退出学习状态;
;4,每次收到学习的按键,清除25秒学习状态定时;
;5,最大学习 63 组,再有新学习码,挤出最新学习的第一组;
;6,长按学习键,清除所有的学习码。
;6,没有按键值,地址码正确,数据码1,2,4,8时,
;  LED2闪烁1,2,3,4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