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浮点数进行截位

楼主(2014-08-14):
Verilog中将数据截位,怎么没有round和floor函数,是要自己写function吗?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这个真没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用过的。

那请问下如果要进行截位,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如果要进行截位,该如何处理啊?

能举个例子说 怎么截取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举个例子说 怎么截取数据么

比如说输入的数据是(18,12,t),输出的数据是(12,6,t)。
注:(18,12,t)是有符号的18位的数据,其中12位是小数位。

网友B:
首先在算法上要保证输出的结果一定都在$12.6能表示的范围内。

如果能保证,可以直接删掉小数点左边多出来的6个msb,并且把bit5当成舍入位,做截取或者舍入。

舍入后要对舍入数据做溢出限制。

这是普通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