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设计的5V降压电路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8-14):
本人设计的这个5V降压电路,希望高手给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在抗浪涌上面是否可行,特别是电路开机的时候能否使后端5V器件不受到冲击

网友A:
要看浪涌的特性和能量大小,没有一概而论,楼主TVS加得够多的,其实有大电容,浪涌也被吸收掉了。如果只是开机时候的浪涌,不如给电源做个缓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浪涌的特性和能量大小,没有一概而论,楼主TVS加得够多的,其实有大电容,浪涌也被吸收掉了。如果只是 ...

我主要是原来这部分不可靠,坏过,现在有阴影了,只要可靠性好点,成本多点也无妨,这样作后面5V的器件能安全工作就行,因为本人作FPGA出身,电路功底不佳,所以上来请教大家

网友B:
没有问题

网友B:
既然是固定5V输出为什么要用可调的呢???????????????

网友C:
D33为什么不在LT1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固定5V输出为什么要用可调的呢???????????????

这个因为后面电路的需要,用到5.4V和5V两种电压,所以就用可调的了,具体要全部的电路上来才会明白,呵呵,目前就是想求证这块的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33为什么不在LT1左边?

原来也想过放在前面,但是因为有些客户是18V的变压器经过桥堆供电,所以放在后面,这样共模电感可以起到滤波作用,不知道放在后面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B:
但从这个线路看,是没有问题的,比我用元件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