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各位大虾,谁能告诉我这个程序是肿么了,为什么实现不了流水灯在Atmel Stdio6.0中

楼主(2014-08-14):
//main.c
#include <avr/io.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define F_CPU 16000000L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TIM_Configuration();
        //DDRB = 0XFF;

    while(1)
    {
                PORTB = 0X00;
                _delay_ms(1000);
                PORTB = 0XFF;
                _delay_ms(1000);
    }

        return 0;
}

//gpio.c
#include <avr/io.h>

/*******************************************************************************
*  函数名称 :
*
*  功    能 :  I/O口初始化
*
*  输入参数 :
*
*  返 回 值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DRB = 0XFF; /*配置PB口为输出模式,PB4为T/C0的输出比较和PWM输出,PB5为T/C1的输出比较和PWM输出A,PB6为T/C1的输出比较和PWM输出B,PB7为T/C2的输出比较和PWM输出,或是T/C1的输出比较和PWM输出C*/
        //DDRD = 0Xff; /*配置PD口为输出模式*/
        //DDRE = 0X0e; /*配置PE0,4,5,6,7口为输入模式,其余为输出模式,PE0为RXD0,PE1为TXD0串口和PE4,5,6,7按键初始化*/

        //PORTB = 0X00; /*让PB0输出低电平,其余为高*/
        //PORTD = 0X00; /*让PD0输出高电平,外部中断0的I/O初始化*/
        //PORTE = 0X0f; /*让PE口输出高*/
}

//global.h
#ifndef _GLOBAL_H_
#define _GLOBAL_H_

/*******************************************************************************
*
*  函数申明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void TIM_Configuration();
void tim2_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void LED_1S();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unsigned int baud);
void USART0_Transmit_char(unsigned char USART_data);
void USART0_Transmit_string(unsigned char* USART_string);
unsigned char USART0_Receive();
void Extern_Configuration();
void Watchdog_Configuration();

/*******************************************************************************
*
*  全局变量的申明
*
*******************************************************************************/
extern unsigned int tim2_num;

#endif

网友A:
看代码是PORTB端口接的小灯不停的闪烁,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看看你的编译器工程中设置晶振频率没

网友B:
程序没什么问题,看环境配置吧,还有硬件电路

网友C:
代码好像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别的原因,另外楼主少了includes.h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