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一个STM32F103R8T6的USB例程

楼主(2014-08-14):
如题:
手头的例程连电脑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busbound抓抓看呗。。。我用过f1的usb库,msc,cdc,hid都挺好使的啊

网友B:
先用简单的,USB转串口的例程;
1.5K的上拉电阻接了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简单的,USB转串口的例程;
1.5K的上拉电阻接了没啊?

你说的例程我还没有,USB的上拉电阻是加在外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例程我还没有,USB的上拉电阻是加在外部?

VCP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