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大神指导是哪里错了?

楼主(2014-08-14):
实现FPGA内置RAM写数据线与读数据线合并,写地址与读地址线合并,附件中附图片,跪求大神指导,小弟感激不尽!~
module KINGSON6 (data,read_ram,write_ram,addr,read_addr,write_addr,write);
input [15:0] read_ram;
input write; //write(1),read(0)
output [15:0] write_ram;
inout [15:0] data;
output [10:0] write_addr;
output [10:0] read_addr;
input [10:0] addr;
reg [15:0] rdata1;
reg [15:0] rdata2;
reg [10:0] raddr1;
reg [10:0] raddr2;
   always@(write or write_ram or read_ram or addr or data)
      if(write)
          begin
                rdata1=data;
                raddr1=addr;
          end
      else

          begin
                rdata2=read_ram;
                raddr2=addr;
          end

assign write_ram=rdata1;
assign data=rdata2;
assign write_addr=raddr1;
assign read_addr=raddr2;
endmodule

网友A:
你的读写使能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读写使能怎么弄的?

读写直接就在RAM上,没引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写直接就在RAM上,没引出来

读写控制数据的锁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控制数据的锁存

不懂》。。求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求详解~

就是通过您的读写端口,来控制是要输入锁存还是要输出锁存,这样才能保证您的数据不会输送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