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推荐个高速低噪声精密运放芯片 信号频率是2.5MHz 信号是uV级别的 要求前置放大10倍

楼主(2014-08-14):
哪位大侠给推荐个高速低噪声精密运放芯片  信号频率是2.5MHz 信号是uV级别的 要求前置放大10倍  哪些芯片合适啊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知噪声要求有多低?如果要求高,可以试试LT1028、AD797、LT1037。

网友B:
看看OPA192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OPA192是否合适;

麻烦你把这个芯片的中文资料发给我  我找不到啊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你把这个芯片的中文资料发给我  我找不到啊 谢谢了

就第一页是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第一页是中文的;

这个芯片很新啊  也没有电路参考   咋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很新啊  也没有电路参考   咋用啊

:L
就一个运放,你担心啥啊,运放不行可以换型号,封装基本兼容的,可以多申请几个厂家的样品;
运放还是那样用,关键是信号的处理电路;
如何达到测试精度……
弱信号:还有考虑抗干扰,电路有些还要屏蔽,还有考虑运放的漂移,AD,基准等,

楼主(2014-11-01):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运放,你担心啥啊,运放不行可以换型号,封装基本兼容的,可以多申请几个厂家的样品;
运放还是 ...

我的信号频率50kHz-100kHz   信号是几毫伏左右  要将它放大后送给单片机进行处理  请问哪些运放芯片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信号频率50kHz-100kHz   信号是几毫伏左右  要将它放大后送给单片机进行处理  请问哪些运放芯片合适 ...

交流信号,对噪声要求高些,可以用SGM722或者LMV722,两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