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导出geber时过孔是实心孔怎么变成空心的

楼主(2014-08-14):
pads导出geber时过孔是实心孔怎么变成空心的

网友A:
貌似没有必要的,有何用意?

网友B(2016-05-27):
如果插件孔是空心的,你导出的钻孔文件一定没有这个过也或焊盘。

网友C(2017-04-10):
有一层Drill Drawing不就是用来表述Via和过孔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层Drill Drawing不就是用来表述Via和过孔的吗?

http://lvliang1023.blog.163.com/ ... 443720100211442128/  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