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BACK电路升压时间慢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线路如附件图示,现在升压是能升到120V了,但是启动到升到120V需要大约1分钟的时间
哪位大侠能提示下大概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
线路图在1楼

网友A:
UC384X是电流型的控制芯片,不太适合升压的场合,我们此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
实在要用,把R10短路试试,情况应该改善。
此外,升压功率与升压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与频率匹配情况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计算为辅,调试为主,根据实际材料进行参数匹配。
看实际情况调整,一句话说不完

网友B:
D5可以拿掉,浪费功耗
改为120V反馈

网友C:
120v分压后反馈

楼主:
分数分配老出现错误,我只能无满意答案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