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几天的ZIGBEE,对于它的自动组网糊涂

楼主(2014-08-14):
现在不是智能家居很热乎么,拿个举例来说:ZIGBEE插座和作为协调器网关,它们怎么配对的,假如邻居也是同样的系统会不会加入到邻居家的zigbee网络.
问题:
1  假如依靠PANID,每个协调器的ID不同,那作为配件的ZIGBEE插座,又是如何得知它自已要加入的ID?总不能在每个插座出厂时,就将它与对应的协调器进行捆绑吧?

2 由于TI ZIGBEE的部分协议不公开,我似乎没有看到有谁提过,协调器可以拒绝某个地址的接入。好像它没有像家用的路由器那样,可以封掉MAC,让它永远入不了我的网,这样是否会占用资源,搞一堆不明真相的ZIGBEE配件,去干扰协调器,而协调器又没有拒绝的能力

3 zigbee网络上不了太多的数量,整个30个左右的节点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啥

问题有点菜,请海涵!

楼主:
自个儿顶下,盼回复

网友A:
同样有这个问题,PADID我也设置不同来区别各各节点。
我认为可以这样,在P0口设置3个口分压电阻值,作为密码。
只有值和预定的相同时,才可以加入该网络,不知如何。
现在实际产品开发,是如何操作的呢?

网友B:
你问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我们在TI的协议栈上,增加了MAC地址过滤。

网友B:
1  假如依靠PANID,每个协调器的ID不同,那作为配件的ZIGBEE插座,又是如何得知它自已要加入的ID?总不能在每个插座出厂时,就将它与对应的协调器进行捆绑吧?

PANID是靠不住的,我们直接在协议栈底层加了MAC过滤,协调器上必须输入要加入的节点的MAC地址,节点才能加进来。

2 由于TI ZIGBEE的部分协议不公开,我似乎没有看到有谁提过,协调器可以拒绝某个地址的接入。好像它没有像家用的路由器那样,可以封掉MAC,让它永远入不了我的网,这样是否会占用资源,搞一堆不明真相的ZIGBEE配件,去干扰协调器,而协调器又没有拒绝的能力

我们加了MAC地址过滤,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我试过用Zigbee去干扰南京物联的智能家居协调器,恶意生产随机的MAC地址,申请加入网络,把他的连接资源消耗完。

3 zigbee网络上不了太多的数量,整个30个左右的节点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啥
在有协调器和路由器存在的网络里面,100个节点没有问题。

楼主:
哈哈,我还以为问题极肤浅呢,看楼上的老大尽然在修改TI的不公开的底层的代码,这任务估计至多仅有5%的工程师可以完成,你相当了不起,我放弃吧!因为只是兴趣的玩下。。。。。

网友C:
并不复杂
你参考WIFI网络就明白了,你用手机准备加入WIFI时,如果对方过滤了MAC,你肯定加不了
或者你就要输入密码

总之,每个协调器需要有特定的验证方式

网友D(2017-03-01):
需要一开始考虑一下整个系统的设计,特别是云端的,每个设备都要有唯一的标识,这个标识要和所在“域”(也就是你家和隔壁老王家是不同域,你们小区和隔壁小区不是同一个域等等)对应起来。

网友E:
开发ZigBee协议太复杂了,而且还不一定开发出来的协议稳定可靠,我们都是使用晓网科技的ZigBee专业模块,把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完成。我们只关注应用层应用就可以。

网友F:
1)开发ZigBee协议太复杂了,而且还不一定开发出来的协议稳定可靠,我们都是使用qq群主594507478 的zigbee模块,把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完成。我们只关注应用层应用就可以。 哈哈。打下小广告。
2)zigbee 网络建议不要超过50个。不是多不可以, 超过50个,要精心设计。同时对需求清晰。比如 并发数,通信频度,是否多对一,还是一对一。
3) 一定要上200个,可以分4个子网, 子网通过网关进行中转处理。这样,在方案可行,有余量情况下,才能做好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