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前辈们,求指导!!!

楼主(2014-08-14):
我是一个初学者,买了51的开发板,现在已经把开发板配套的例程学完了,后面改学什么呢?网上看了些指导,有的说这不够要还要深入学习,有的说去学习下avr   stm32.我现在还是学生,求前辈们指导我改如何选择,继续深入51的话,又改如何去做

网友A:
你是学生吗?
如果是的话,可以学AVR,STM32。这两样比较火。
如果不是,找工作做项目。

网友B:
把单片机学好,深入学好再考虑其他吧,只是教学学习完了离成功还有恒大距离,再做100来个项目就差不多了,嘿嘿,给你一个小项目坐坐,控制步进电机,要求加减速时间可调0.01-1秒,采用S型加减速曲线,最高频率10K,也要求可调,也可以调节启动速度,与停止速度,再把脉冲数量换成长度(电机取600脉冲),可以根据长度来运行,所有参数通过19264液晶显示出来

网友B:
学完了不代表学会了,学精了。我可不是打击你,现实行残酷,不信你把我给你的任务先做出来时间要求最长3天

网友C:
可以做简单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学生吗?
如果是的话,可以学AVR,STM32。这两样比较火。
如果不是,找工作做项目。 ...

恩,明年毕业

网友B:
是没有人花钱让你让你用单片机做个启停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完了不代表学会了,学精了。我可不是打击你,现实行残酷,不信你把我给你的任务先做出来时间要求最长3天 ...

是的,学精是还有非常大的距离,但学精也不是两三个月的事不?因为现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去学下stm32之类,打算工作是至少可以看懂别人的程序,再去学精,我这样的想法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没有人花钱让你让你用单片机做个启停开关的,

呵呵

网友D:
我也是初学者  虽然学校专业有点基础,但是我后来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要做东西出来,所以采取学的。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上手会很快,会遇到很多问题  缺点就是学的不会很全面,因为有些用不到的功能就没有刻意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初学者  虽然学校专业有点基础,但是我后来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要做东西出来,所以采取学的。
这样做的 ...

不是很明白,能说清楚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