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XTR111测试各种问题

楼主(2014-08-14):
描述:XTR111电路如图,参照的是手册的图36。

Q2用的是MMBT5087,Q1用的是BSP170P L6327。和demo板上的一样,PCB布局参照demo板布局。
现在测试。5脚5V,4脚接近6V。2脚9.8V,3脚9.6V。8脚4.9V。晶体管发射极和基极之间的R15上无压降。BSP170P的1,3脚有-0.22V的压差,2脚电压为0,没有输出。
问题:1.   看手册上说2脚IS电压应该比VSP低1.4V?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The XTR111 delivers the precise output current to the IS pin. The voltage at this pin is normally 1.4V below VSP.
2.   8脚没有输出低是不是说芯片正常工作了?没有输出是因为BSP170P没有导通。
3.   4.5脚是不是往外供电的?如果我不需要往外供电的话,是不是可以不接?

网友A:
1、IS,应该是正常最大输出是电源电压-1.4V吧;
2、你负载有没有接,负载没接的话,输出是高电平(前面的管子也不会导通的);
3、可以不接;
   就是一个电压放大电路,将3V电压放大到5V,功率不够的话需要括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S,应该是正常最大输出是电源电压-1.4V吧;
2、你负载有没有接,负载没接的话,输出是高电平(前面的管 ...

负载没接(我是觉得负载前面那个15R的电阻上面也可以测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没接(我是觉得负载前面那个15R的电阻上面也可以测压降。)。

负载没接;
开关管不会导通,压降就为0;
你可以找个类似电路仿真下(恒流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没接;
开关管不会导通,压降就为0;
你可以找个类似电路仿真下(恒流源电路) ...

今天修改之后又重新进行了测试。
改动:1. 4,5脚之间接了一个10K电阻。
      2. 输出加了一个220欧姆的负载。
测试结果:Vsp电压10V,Is引脚电压8.5V,FET的Vgs-5V。负载上的电压时8V。变化输入电压,负载上的电压不变。这个现象保持了一小会儿,后来再测Is引脚电压就变成了10V。FET的Vgs只有-2V左右,没有输出。输入是用的另外一个直流电源。
问题:1. 一开始Is应该是正常工作了,可是输出电流却不变,这可能有哪些原因?
      2. 我输入用的直流电源提供的0-5V,这样可不可以?
      3. 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15R电阻,发现是导通的,会响,这正常么?

网友A:
1、电源电压调高点看看,比如15V或24V;
   7脚对地电阻,改小点看看,比如1K;
2、可以这样接
   量下管子有没有损坏,可能三极管坏了(还有MOS);
3、不知道你怎么测试的
   量15R电阻2端,通电量肯定是通的;
   会响:15R电阻,一般的万用表都会响,不少万用表是判断阻值小于50欧姆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源电压调高点看看,比如15V或24V;
   7脚对地电阻,改小点看看,比如1K;
2、可以这样接

了解,谢谢斑竹热心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谢谢斑竹热心解答。。。

不客气;
还解决不了,就要考虑芯片问题;
让你们领导或老师看看,帮你查了;

遇到问题,自己解决了,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B:
看来各位都分析的非常不错的,我自叹不如啊

网友C(2017-04-11):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可否分享一下 ? 谢谢
我现在的项目也打算用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