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00如何接外部有源晶振

楼主(2014-08-14):
查看了nuc200的相关datasheet,里面点到了RTC的X32_IN是可以接32.768k有源晶振的输出信号的,但是X32_OUT是该悬空呢?还是接固定电平呢?(我想应该是悬空的);

但是我没找到系统时钟能否使用外部有源晶振的介绍,究竟nuc200能否接外部有源晶振呢?
此外,我也对比了下M051和mini51的datasheet,其管脚说明处说了XTAL1是可以接有源晶振的,如下图

但是nuc200的中英文datasheet都没明确说到哈,难道“4-24MHz晶振”的“晶振”二字就包括了有源和无源的意思!

大伙知道的可以指点下哈!

网友A:
晶振两条腿,各接一个,你可以找个参考电路看看啊。

网友A:
没看到,是有缘的啊。有缘的那个悬空。你是猜对了。

网友B:
有源晶振,当然只接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是有缘的啊。有缘的那个悬空。你是猜对了。

谢谢哈,试试先,毕竟datasheet里面没有明确提到,有些疑惑!

网友C:
输入脚 接有源晶振,输出 悬空。或者配置成IO

网友D:
输出悬空,百度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