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器在连接调试时连接不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14):
要求将CPU复位一下    你试试吧
还有驱动是否安装到CCS同一个目录下

网友:
拔了,复位下应该可以

网友B:
先检查下硬件连接的原因吧。。这个是很重要的。

网友C:
是不是驱动装的有问题啊,你这个是在连接时出的问题?有没有.gel文件,TI的是需要.gel文件的,你查一下里面的初始化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