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

楼主(2014-08-14):
最近做一个有关串口通信的,单片机在开发板上可以进行正常的串口调试,但是用自己焊的板子进行串口调试时一点反应也没有,请问究竟是什么问题啊?(我的板子上现在有一个晶振电路,一个复位电路)是不是还要加上什么东西才能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A:
先把单片机调正常再调串口

网友B:
信息太少,甚至不知道你的板子上有没有232芯片

网友C:
先确定单片机能不能正常工作,比如起振了没有,然后楼上说的max232等芯片也是不能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太少,甚至不知道你的板子上有没有232芯片

我是直接用的USB转TTL模块,程序下载到单片机,然后把单片机拿到开发板上串口调试都是正常的,就是在自己的板子上调试就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单片机能不能正常工作,比如起振了没有,然后楼上说的max232等芯片也是不能少的 ...

我是直接用的USB转TTL模块,程序下载到单片机,然后把单片机拿到开发板上串口调试都是正常的,就是在自己的板子上调试就不正常。

网友B:
你就用那下载模块就可以接上调试串口的,如果是st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用的USB转TTL模块,程序下载到单片机,然后把单片机拿到开发板上串口调试都是正常的,就是在自己 ...

确定你焊的最小系统工作是否正常,用你的那个usb转ttl的模块连上你开发板串口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你焊的最小系统工作是否正常,用你的那个usb转ttl的模块连上你开发板串口调试看看 ...

就是用的那个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用那下载模块就可以接上调试串口的,如果是stc

就是用的下载线调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那个调试的

测测你的单片机晶振起振了没有

网友B:
拿一个管脚串个电阻接个发光二极管,用于观测

网友D:
先把图贴上来,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