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单片机手册规定最大工做电压3.6V能长期工作在3.7V吗?

楼主(2014-08-14):
ST8系列单片机额定电压3.6V但是长期工作在3.7V会有影响吗? 如果有的话,问题都会体现在那些方面? 长期工作是指工作5-8年。
急求解答。
因为板子画完之后测试时发现电压在3.7V。
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不能,会出现不稳定现象.

网友B:
你就干掉0.1v呗...

网友C:
串联个 肖特基, 消耗掉 0.2~0.3V 吧.
不过从芯片的角度看, 多这 0.1V 也不该那么脆弱吧. 但是不建议超过参数范围的使用.

网友D:
超过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厂家不能没有测试过。你怎么保证不坏?降额使用是提高产品可靠性重要保证

网友E:
具体什么型号??STM8S不是能够5伏供电的嘛?

网友F:
差0.1V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你所说的3.6也是最大值吧。看看你用什么片子输出3.7V?是否可以在它上面动动心思。降个0.3~0.4V。